无线通讯中的FM0编码方式

楼主(2007-11-19):
各位有谁知道FM0编码方式的吗》?或哪有资料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有电平跳变表示0,无电平跳变表示1。

楼主:
圈圈大哥能否说清楚些,与明码怎样呼唤呢?

网友A:
这样跟你说吧

每一个明码的bit,用两个bit的FM0码表示。 00或者11表示1,01或者10表示0。

每两个名码之间电平必须改变。

楼主:
谢谢啦,呵呵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圈圈大哥开始状态我我怎么定啊

我现在是用CPU中UART与无线模块进行数据传输,因为每个明码bit之间的电平状态都要改变,也就是说每个bit的开始电平是与上个bit结束电平相反的,我想知道在每个字节的第一个bit的电平开始怎么定啊,是不是高或低都可以啊?因为我用的是硬件中的UART ,字节的开始位和停止位都是硬件自己定的.
谢谢

网友A:
是的,随便定个就行了。

但是最好前面加个同步头,例如7个0,1个1,之后才是真正的数据。

网友B:
具体有关的资料在epc 1800-6 C里有

 上网可以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