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断问题

楼主(2007-11-19):
请问 UCOS系统中,中断一定要用汇编写吗?我的用的44B0单片机,中断程序用C写的,没开中断的时候,个任务都能工作,开了中断以后,执行中断程序返回进入空闲任务后,别的任务就都不执行了,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没有说非得用汇编写

只是要按规定的格式写,去看书吧

网友B:
你不会是把中断关了吧...

楼主:
中断没关

中断没关,执行中断程序返回进入空闲任务后,别的任务就都不执行,但中断到了还是照样执行中断的程序。就是别的任务都不执行了,在空闲任务中等中断到了,执行中断的程序。

网友C:
将任务和中断置空,看是否还进任务.

   怀疑任务阻塞在某个没有释放的资源上.保证任务没有SLEEP,挂起.

楼主:
谢谢

问题找到了 ,是我把TICK的中断给关了。呵呵 ,谢谢各位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