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嵌入式cpu

楼主(2007-11-20):
最近要做一个视频游戏的板子,要求能支持到800*600的显示分辨率,颜色数目要达到24bit,而且最好支持VGA接口。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成本怎么要求?

這個是關鍵,你這個應用我估計用X86板子比較合適

楼主:
x86的成本太高

我用过VIA的,但是相对于ARM系列,成本高了好几倍,我的目标成本是整个PCBA控制在400块钱以内。

我在考虑一种ARM+GPU的模式,但是对GPU目前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B:
有低成本的x86,整个PCBA控制在300块钱

举个例子吧:
http://www.rdc.com.tw/cn/product_kinds_list.php?Kind=3,32&Type=1

另外,北大的x86芯片很快就可以买到了。

还有Cirrus Logic公司的EP93xx 具备2D加速等

还有,单颗FPGA 直接 支持VGA接口: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devkits/HW-SPAR3A-SK-UNI-G.htm
15-pin VGA connector capable of 4,096 colors
可以下载原理图等。

还有,还有...........

呵呵

相关链接:http://www.rdc.com.tw/cn/product_kinds_list.php?Kind=3,32&Type=1

网友C:
i.max21, blackfin

用FREESCALE的i.max21吧,上面带ccir656接口,接个video encoder 就可以输出VGA了; 另外,芯片也比较便宜;

另外,可以考虑ADI的blackfin DSP,上面可以跑uclinux(该芯片上没有MMU), 该芯片也很便宜,可以接video encoder实现vga输出。

TI的DM355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