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学公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20):
下面的图片当中的公式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个"|"是什么运算符?

另外请问一下一个圆圈当中一个+号是一个什么运算符?

我回忆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起来上面的两个运算符在我读过的哪本数学书上看到过,好像已经还给老师了,所以请问一下。

PS:这些公式和运算符号是应该是标准的数学符号,不是指C语言等里面的符号。

楼主:
另外附

是否表示取值在mod g(x)的意思?

网友A:
Re:

Y | mod g(x)表示 Y 对g(x)求余
至于O里一个+号,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个圆圈当中一个+号是模加运算,是这个

如按M模加,则A⊕B的结果是
  (A+B) mod M

在电脑里最常见的模加就是两数做加法后舍弃进位部分。

应该是这样的,但愿没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