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从hzk16文件导出的数据会是乱码?

楼主(2007-11-23):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c;
    FILE *p1,*p2;
         p1=fopen("HZK16","r");
    p2=fopen("new.txt","w");
    c=getc(p1);
    while(c!=EOF)
    {
        putc(c,p2);
        c=getc(p1);
    }
    fclose(p1);
    fclose(p2);
}
我现在有一文件HZK16,以上就是我的程序!
为什么我从hzk16文件导出的数据会是乱码?
我想取该文件里面常用汉字字模存到一个ROM中!!!!

网友A:
^_^哈

读UCDOS显示字库的程序

#include<mmsystem.h>  //Project菜单/Settings/Progect Settings /Link / Object/Library Modules 加入Winmm.lib
                        //通用控制 则加入COMCTL32.LIB

/******************************************************************
                    从UCDOS的字库文件取得字模
                     李方君(bzyy@21cn.com)
  ASCII字模从ASC16文件中
  汉字从HZK16文件中取得

后面的显示部分没有用,只是验证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已经调试通过】
******************************************************************/

//全局变量定义
#define ZM_CACHE_LONG 16384 //字模文件缓冲

#define  ASC16NAME "asc16"
#define  HZK16NAME "hzk16"

//char szFileName[_MAX_PATH] ;  //完整的驱动器,路径,加文件名
//char szTitleName[_MAX_FNAME + _MAX_EXT] ;//文件名本身

HMMIO m_hZM_ASC16;
HMMIO m_hZM_HZK16;

//unsigned char cAsc16Cache[ZM_CACHE_LONG];
//unsigned char cHzk16Cache[ZM_CACHE_LONG];

unsigned char asczm[16];
unsigned char hzkzm[32];
/*************/
//文件I/O
/*************/
BOOL OpenZMFile ()
{
    m_hZM_ASC16 = mmioOpen(ASC16NAME,NULL,MMIO_READ | MMIO_COMPAT | MMIO_ALLOCBUF );
    m_hZM_HZK16 = mmioOpen(HZK16NAME,NULL,MMIO_READ | MMIO_COMPAT | MMIO_ALLOCBUF );

    if (m_hZM_ASC16 == NULL || m_hZM_ASC16 == NULL)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CloseZMFile ()
{
    mmioClose(m_hZM_ASC16,MMIO_FHOPEN);
    mmioClose(m_hZM_HZK16,MMIO_FHOPEN);
    return true;
}

BOOL GetZM_ASC16(unsigned char asciinum, unsigned char * zmbuf)
//ASCII码值 16字节字模缓冲区(ASCII字模是8×16结构的)
{
    int startpoit; //字符首地址
    startpoit = asciinum * 16;
    mmioSeek (m_hZM_ASC16 , startpoit , SEEK_SET);//字模位置定位
    mmioRead (m_hZM_ASC16 , (char *)zmbuf , 16);
    return true;
}

BOOL GetZM_HZK16(unsigned char * hznum, unsigned char * zmbuf)
{
//    unsigned char hz[] = "李";
    int qm,wm,startpoit;
    qm= hznum[0];        /*通过区位码计算其在hzk16f文件中的偏移地址*/
    qm=qm-161;
    if (qm>87) return false;
    wm=hznum[1];
    wm=wm-161;
    if (wm>94) return false;
    startpoit=((long) qm * 94 + wm ) * 32;
    mmioSeek (m_hZM_HZK16,startpoit,SEEK_SET);//定位
    mmioRead (m_hZM_HZK16,(char *)zmbuf , 32); //16*16点阵对应32个字节

    return true;
}

/*///////////////////////////////////
试验性显示,用于验证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

#define rgbGRIDDING RGB(34,19,172)        //网格色
#define rgbZMDOT    RGB(150,150,160)    //字模点阵色
#define rgbBACK RGB(255,0,0)            //点底色

HPEN colGridding ;    //网格色
HPEN colZMdot;        //字模点阵色
HBRUSH hZMBrush;

void DrawInit()
{
    colGridding = CreatePen(PS_SOLID,1,rgbGRIDDING);//网格色PS_DOT
    colZMdot = CreatePen(PS_SOLID,1,rgbZMDOT);        //字模点阵色
    hZMBrush = CreateSolidBrush(rgbBACK);
    return;
}

void DrawGridding(HDC hdc,int startx,int starty,int wn,int hn,int r = 4)
//画网格 左上角起始坐标 每行格子数 每列格子数 格子内宽(即不含边线的宽)
{
    int topx = startx,topy = starty,
        bottomx = startx + wn * (r + 1),bottomy = starty + hn * (r + 1); //格子现宽为1
    int i,wkx,wky;

    SelectObject(hdc,colGridding);

    for(i = 0 ; i < wn + 1 ; i ++) //画列线
    {
        wkx = topx + i * ( r + 1 );//计算每根列线横座标
        MoveToEx( hdc , wkx,topy , NULL ) ;
        LineTo(hdc, wkx, bottomy);
    }

    for(i = 0 ; i < hn + 1 ; i ++) //画行线
    {
        wky = topy + i * ( r + 1 );//计算每根行线纵座标
        MoveToEx( hdc , topx,wky , NULL ) ;
        LineTo(hdc, bottomx , wky);
    }

    return;
}

void DrawFillBox(HDC hdc,int stx,int sty ,int r = 4)
//填充格子 (包含左边列线)
{
    SelectObject(hdc,hZMBrush);
    SelectObject(hdc,colZMdot);
    Rectangle(hdc,stx + 1,sty + 1,stx + 1 + r,sty + 1 + r);//画矩形
    return;
}

void DrawByteLine(HDC hdc, unsigned char db, int stx, int sty ,int r = 4)
//画一个字节 字节 起始坐标(包含左边列线) 点宽
{
    int wkx,wky;
    wkx = stx ; //第一个点画位置(包含左边列线)
    wky = sty ; //同上
    int k;

    unsigned char wtest = 128; //从第一位起
    for (k = 0 ; k < 8 ; k ++) //测试每位的有无
    {
        if (wtest & db)
            DrawFillBox(hdc,wkx,wky,r);
        wtest = wtest / 2;
        wkx = wkx + r + 1 ;//横坐标自增
    }
    return;
}

BOOL DrawAsc16(HDC hdc, unsigned char * zmbuf, int stx, int sty , int r = 4)
{
    int wkx,wky;
    wkx = stx ; //第一个点画位置(包含左边列线)
    wky = sty ; //同上
    int i;

    for (i = 0 ; i < 16 ; i ++) //每个ASCII字模有16个字节
    {
        DrawByteLine(hdc,zmbuf,wkx,wky,r);
        wky = wky + r +1;
    }

    return true;
}

BOOL DrawHzk16(HDC hdc, unsigned char * zmbuf, int stx, int sty , int r = 4)
{
    int wkx,wky;
    wkx = stx ; //第一个点画位置(包含左边列线)
    wky = sty ; //同上
    int i;

    for (i = 0 ; i < 32 ; i ++) //每个HZK16字模有32个字节 分成16行
    {
        DrawByteLine(hdc,zmbuf,wkx,wky,r); //一行的第一个字节
        i ++;
        DrawByteLine(hdc,zmbuf,wkx + 8 * (r + 1),wky,r); //一行的第二个字节
        wky = wky + r +1;
    }

    return true;
}

BOOL ZMPreview(HDC hdc, int x,int y )
{
    MoveToEx( hdc , x,y , NULL ) ;//定位线
    LineTo(hdc, x-10, y);
    MoveToEx( hdc , x,y , NULL ) ;
    LineTo(hdc, x, y-10);

    int zmr = 10;//字模点阵宽
    DrawGridding(hdc,x,y,16,16,zmr);
    //DrawAsc16(hdc,asczm , x, y ,zmr); //a1
    DrawHzk16(hdc,hzkzm , x, y ,zmr);

    //DrawByteLine(hdc, 201, x, y,zmr);//测试单字节显示
    //unsigned char a1[16] = {170,0,170,201,170,201,0,0,170,201,170,201,0,0,170,201};

    return true;
}

网友B:
用"rb"

p1=fopen("HZK16","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