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风扇的转速?

楼主(2007-11-29):
风扇是普通的三针风扇,就是中间有一根信号线输出脉冲,风扇每转一周就输出四个脉冲,怎样去检测这个脉冲啊?有没有专门的芯片可以检测脉冲的?

网友A:
转一周才输出四个脉冲,一只手都用不了

见到一个脉冲就扳倒一根手指,扳倒四根手指后就在算盘上拨一个珠子,看看到一分钟后拨了几个珠子,转速也就知道了。如果不想扳手指或没有算盘,就搞个单片机,这玩意儿又便宜又方便,比扳手指拨珠子省事很多。

网友B:
虽然是计数

其实里面**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