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_ENTER_CRITICAL()无法运行啊,急

楼主(2007-11-30):
  我用keil编程,代码编译时无错误,但在运行到OS_ENTER_CRITICAL()函数时程序就卡住了,信息栏显示prefetch abort:arm instruction at00020000H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救我

网友A:
这是预取中止,就是取到了非法指令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见笑了

以前我也错过,原因是直接在用户模式下,对cpsr操作。后来改用swi中断,然后转到管理模式下操作cpsr就对了,问下你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是的话,我就积德了,不是的话,当我来灌水,哈哈。

网友C:
也有可能是arm/thumb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