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高手:下面这个函数为什么是非可重入函数

楼主(2007-11-30):
void Swap(char* lpcX, char* lpcY)
{
     static char cTemp;

     cTemp = *lpcX;
     *lpcX = *lpcY;
     *lpcY = cTemp;

}

编译原理下载:
http://download.csdn.net/sort/tag/%E7%BC%96%E8%AF%91%E5%8E%9F%E7%90%86/4

网友A:
因为你的局部变量使用了static

static基本等同于全局变量,只是其它函数看不见它。

网友B:
keil C51的更霸道,即使你不加static,它也是不可重入的

因为keil C51使用了一种所谓的局部变量地址复用技术...

网友C:
没办法啊,谁叫51的资源少了啊!

网友A:
如果不加static,也是不可重入的,它的手册中一定有说明

这种情况下,局部变量是分配到了堆中而不是栈中。

网友D:
KEIL中有些函数也可能是重入的

当然这个函数本身要比较简单

网友E:
不加static也不可重入

因为是他是地址做参数,来交换2个空间的数据

网友F:
这样写就可以了

void Swap(char* lpcX, char* lpcY) rerntrant
{
     char cTemp;

     cTemp = *lpcX;
     *lpcX = *lpcY;
     *lpcY = cTemp;

}

网友G:
楼上的也是不可重入的吧。

传入地址参数,不能保证可重入。

网友H:
指针作形参是可以作为重入函数的

因为各个线程都在用自己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