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ucosii+lpc213x 第二个任务怎么不执行阿

楼主(2007-12-04):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ucosii+lpc213x  第二个任务怎么不执行阿

  我是 用周工lpc213x模板,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askStkLengh    128            //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

OS_STK    TaskStk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OS_STK  Taskdisp_1 [TaskStkLengh];
OS_STK  Taskdisp_2 [TaskStkLengh];

void     Task0(void *pdata);        //声明Task0 任务0
void    Task1(void *pdata);         //声明Task0 任务1
void    Task2(void *pdata);
OS_EVENT *DispSem;
OS_EVENT *MsgBox;

        int main (void)
{
    OSInit ();
    DispSem=OSSemCreate(2);

    OSTaskCreate(Task0,(void *)0,&TaskStk[TaskStkLengh - 1], 2);    OSStart ();
    return 0;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OSTaskCreate(Task1,(void *)0,&Taskdisp_1[TaskStkLengh-1],3);
OSTaskCreate(Task2,(void *)0,&Taskdisp_2[TaskStkLengh-1],4);

    while (1)
    {

      OSTimeDly(10);

    }
}

void Task1 (void *pdata)

  uint8 err;
  //volatile uint32 data=1000000;
  pdata = pdata;
   while(1)
  {

   //OSSemPend(DispSem,0,&err);-------为什么 这句如果注释掉任务2无法执行?????

   disp_1();

   OSTimeDly(10);
   }
}

void Task2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pdata;

   while(1)
  {
   OSSemPend(DispSem,0,&err);

   disp_2();
   OSTimeDly(1);
   }

}

好奇怪啊,本来的建立2个信号量,2个任务各获得一个(即文中注释的语句保留),两个任务正常切换,而若是把那句注释掉(即只让任务2等待信号量,任务1无条件执行)怎么任务2总是得不到信号量无法执行呢??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信号量要获取也要释放,你确定没写错?

网友B:
仔细看看函数说明吧

网友C:
DispSem=OSSemCreate(2);

当然不运行,DispSem=OSSemCreate(2);

OSSemPend(DispSem,0,&err);

Task2 运行两次后,就不运行.因为其一直处于挂起状态.除非有OSMboxPost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