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A的疑问?

楼主(2007-12-04):
最近在VC5416上扩展了一个DM9000A作为网口,但将官方驱动移植到DSP上并增加协议栈后,在PC端运行ping时,前10几个包的延时很小,小于1MS,随后包的延时达到秒级!苦恼中,哪位大虾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

我比你还要郁闷, 同样的内核, 同样的驱动, 我用gcc-3.4.6把DM9000的驱动编译进内核, 它就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我使用gcc-3.4.6把它编译成模块, 或者使用像gcc-4.1.2, gcc-4.2.1之类的高版本编译器, 无论编译成模块还是编译进内核, 都会出现高于1秒的时延, 概率不低于20%, 且似乎和包类型无关.

Of cause, 原因不明.

网友B:
我比你们还要郁闷

9000A连16口的交换机和电脑都能PING通,连8**换机ping不通,自己连自己(DM9000A对DM9000A)连link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