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PCI9054的芯片么?能指导我一下么?

楼主(2007-12-06):
小女子最近在调试这个芯片,但是写到EEPROM内的数据老读不到9054的积存器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主机可以知道EEPROM的存在,但是读不出它里面的配置,还请各位大哥大姐给点指导性质的意见.谢谢啦

网友A:
买个Plx公司的RDK开发套件立马解决所有问题

里面什么都是现成的(图纸、板子、WDM源码),根本不需要你到处问,为什么不走捷径呢!
www.armecos.com

网友B:
eeprom

你选的是什么eeprom,建议选microch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