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 的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07-12-07):
我的系统采用rtx51,现在通过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已经开了串口中断,ES=1;任务中就是不能把数据发出去,后来觉得是没有进入中断,flag一直没有置位。请问采用rtx51时,采用串口接收时有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么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接收到字符则RI自动置一
    {
        RI=0;
        buffer=SBUF;//读串口接收到的命令
        flag=1;
    }

}

void  ConsumerTask (void) _task_ CONSUMER_NBR  _priority_ 1
{
   unsigned int  ReceiveBuffer;

   for (;;)
   {
    if(flag)//接收到字符则RI自动置一
    {
       send_char_com(buffer);
    }

   }
}

网友A:
随便说说

既然是使用了RTX,可以用中断给任务发信号函数来通信嘛,另外RTX是有中断管功能的,可能中断函数需要调用一些特定函数才行啊。。。

网友B(2008-06-10):
uart tiny

呵呵 好像你这么做不好吧?

网友B:
uart rtxtine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接收到字符则RI自动置一
    {
        RI=0;
        buffer=SBUF;//读串口接收到的命令
        //flag=1;
        isr_send_signal(CONSUMER_NBR);
    }

}

void  ConsumerTask (void) _task_ CONSUMER_NBR  _priority_ 1
{
   unsigned int  ReceiveBuffer;

   for (;;)
   {
       os_wait2(OS_KIG, 0);

    //if(flag)//接收到字符则RI自动置一
    //{
       send_char_com(buffer);
    //}

   }
}

大概是这个过程 很久没有用TINY写程序了 很多都忘记了 你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