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12-13):
搞了几天单片机 我想用电脑和mcu通信
具体想这样做:
    做个操作界面(不知道该用VB还是VC或是C ?),界面上有2个按钮
一个按钮控制mcu板上的led灯的亮灭;另一个按钮控制蜂鸣器的响和不响

不才请教高手啦~

网友A:
好多方法啊

零客户端方案:
IE + CGI
开发工具:gcc
效果演示:动态网页

USB方案
开发工具:VC或VB、DDK、gcc

资料合集

网友B:
呵呵,用VB或VC或C++编个小软件

向串口发数据,单片机接收

网友C:
用CVI更好看~~~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了~
2楼给的《资料合集》 说实在的真的没看懂
只知道是潜入式方面的 有有关ARM方面的
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 怎么用。
 哪些e文指软件,哪些e文指硬件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