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使用

楼主(2007-12-19):
请教各位高手,在没有对单片机进行外部存储器扩展时,XDATA可不可以使用?如果可以应该怎样使用?我现在要定义一个长度为1000的数组,用来存放AD转换的结果,直接用unsigner int ADresult[1000],程序就出错了.换成unsigner int  xdata ADresult[1000],程序编译能够通过,但执行的结果不正确!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既然没有外部存储器扩展,你定义的xdata型的变量会存在哪里

你把变量ADresult定义到了一个不存在的空间,执行结果当然不会对。

网友B:
随便说说

unsigner int ADresult[1000]在默认的情况(小编译模式)下等于
unsigner int data ADresult[1000],当然编译过不了,没有外挂RAM,却要定义xdata变量,纯软件调试应试没有问题,实际运行肯定不对,否则IC厂家都要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