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款RAM

楼主(2007-12-27):
(无正文)

网友A:
256K 3.3V的很多了

关键是你的电池供电要做好
ISSI,CYPRESS,IDT等公司都有你要的RAM

楼主: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电池部分用可重新充电的纽扣电池!谢谢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FLASH

在电源部分,连接检测电路。

一旦监测到电源拔开,将RAM内容写入FLASH。

当然,系统储存的能量要足够将RAM内容写入FLASH  那几十毫秒。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因为数据变化多,所以没考虑用FLASH。掉了电不能休眠啊!

网友C:
是sram吧

用量怎样?问问芯片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