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向各位请教

楼主(2007-12-29):
本人10几年前学于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但毕业后从未搞过单片机。现在有个朋友的五金厂揽到一个项目:帮超市做一批储物柜。但那个条形码扫描识别系统和柜门开关系统不知怎么搞,向我求教。问题是我虽是自动化出身,但只搞过PLC,对单片机还停留在学校的Z80阶段。特向各路高手请教。该项目难度应当不大,开发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A:
-_-!

一般直接用扫描模块,或者就是现成的扫描头(超市收银用手持的见过吧),接口是串口的,加个单片机或者低成本ARM判断一下输出I/O,控制电控锁就可以了吧
看看别人的储物柜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