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arm路程。

楼主(2007-12-29):
开题帖

今天07年12月29日,买来了我的开发板三星芯片44b0,虽然有人说这个片子都不生产了,但是我觉得能够我学习就可以了,要是能够把这个片子发挥他的功能,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个是我买的开发板的图片

因为是初学,原来都是在用51,偶然的机会看他keil可以带个RTXtiny的操作系统,觉得蛮好玩的,就花时间看了一下。然后就看到uc-os-II,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学一下嵌入式了。因为我是做控制方面比较多点。所以觉得现在把uc-os-II学好,然后在向Linux学习吧。

现在主要在看 邵贝贝的翻译的uc/os-II的书。对这个操作系统有了一定了解
但是我现在拿到开发板以后,发现arm跟51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我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下去。 开这个帖就是反应一下我的学习进度,前辈看到我走错方向的时候可以指点一下。也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的痕迹。

网友A:
支持一个~~~俺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还移植了一个boot到keil

楼主:
元旦期间回老家湖南了一趟,学习进度比较慢,看了一下资料 发现大家都推荐《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这样的一本书,明天去买一本仔细研究。

还看来一下开发工具 我下载了ads1.2,keil3.这两个 不知道用哪个好,
keil以前做51的时候专门用,用起来比较顺手,但是好像ads比较专业一点。还要好好看看在说。

网友B:
LZ也是湖南人啊 在哪里?

湖南某子地方的?

网友C:
湖南呀,哪里?

我也湖南人呀,你哪里呀?

楼主:
关于u-boot

2.2008.1.09
看开发板的使用说明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概率就是u-boot。什么是u-boot呢。
1。首先u-boot是一种bootloader的开发工具,那bootloader是什么呢?

2.Bootloader 代码是芯片复位后进入操作系统之前执行的一段代码,主要用于完成由硬件启动到操作系统启动的过渡,从而为操作系统提供基本的运行环境,如初始化CPU、 堆栈、存储器系统等。

3.Bootloader 代码与CPU 芯片的内核结构、具体型号、应用系统的配置及使用的操作系统等因素有关,其功能类似于PC机的BIOS,由于cpu的型号是不同的,所以bootloader也是各有不同的。

4.目前常用的bootloader工具有下面几种armboot、redboot、blob、u-boot等。

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由于想开始把整个开发板的应用流程做清楚,所以在此没有深究,准备以后回过头来在进行u-boot移植等方面的研究。

开发板的u-boot是已经移植好了 已经下载到了flash里面了。我就通过开发板的说明,通过操作u-boot进行了程序的下载,运行。

网友D:
lz

楼主的板子多少钱啊,好像是新版的,带音频输入的,哪买的哦?

楼主:
回9楼

就在淘宝买的,rmb300元,是有音频输入。

网友E:
问楼主

您的板子怎么和笔记本连接来在线仿真的?您的笔记本有并口?

网友F:
又是一个虎头蛇尾的

楼主:
回楼上问题

不是虎头蛇尾,在看书在,两本书够我消化的了。

回11楼,没有仿真。
就模拟串口下载了。仿真用的台式机。

楼主(2008-01-30):
sdt转ads遇到的问题

3 2008.1.30
做实验的时候,在网上下了一个sdt的工程,想转成ads,转的过程中发现不是直接就可以了的。
1,首先把有.a后缀的文件改成.s后缀。
2.然后不要忘记把memcfg.s 和option.s在工程里面删去
3.在把ucos_ii.c也删去(我做的是ucos系统里面的所以有这个文件)

接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G:
闲聊

  我也刚开始学ARM,以后都交流交流...

网友H:
LZ加油啊!我开始也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扳子.电脑好象也是一

LZ加油啊!我开始也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扳子.电脑好象也是一样的TCL

网友I: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谁有这本书的PD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