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er_hb试题答案

楼主(2008-01-01):
武汉汇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聘笔试题参考答案

注:本试题主要考查应聘人员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需要作预先准备。应聘人员不需要全做,只做自己会做的就行。本试题不以总分作为衡量标准,你认为那些问题最能展示你的才华就请重点作出精彩的解答。也可以自命题。
(请另附纸答题并标明题号)
1.    二进制数、十进制数、十六进制数的对应关系表示如下:
二进制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十进制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十六进制: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请写出以下两个十六进制数整数的二进制和十进制形式(高位在前):
(1)       十六进制(0x0A30                 )
          二进制  (1010 0011 0000    )
          十进制  (2048 + 512 + 32 + 16 = 2608                       )
(2)       十六进制(0x4CFB                )
          二进制  (0100 1100 1111 1011       )
          十进制  (16384 + 2048 + 1024 + 128 + 64 + 32 + 16 + 8 + 2 + 1 =  19707       )
2.    请把十进制数10分别写成六进制、七进制、八进制形式。
六进制: 14   七进制: 13   八进制: 12
3.    将十进制小数转换成定点二进制小数是用“乘2取整法”。即用2逐次去乘十进制小数的小数部份,将每次得到的积的整数部分按各自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就得到相对应的二进制小数。例如,将十进制小数0.375转换成定点二进制小数的步骤如下:
0.375 x 2 = 0.750                 0.0            ;无整数进位,添0
0.750 x 2 =1.500                 0.01            ;有整数进位,添1
0.500 x 2 = 1.00                  0.011            ;有整数进位,添1
最终答案:十进制小数0.375 = 定点二进制小数0.011
请用上述方法将十进制小数0.625转换为定点二进制小数。
答案:0.101
4.    简单说明看门狗(WATCHDOG)的作用?(看门狗是一个连续工作的计数器,如果不周期性的用软件定时清0,则会溢出并产生复位CPU的信号。)
答案:看门狗是利用一个定时器电路,其定时输出连接到电路的复位端,程序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定时器清零(俗称“喂狗”),因此程序正常工作时,定时器总不能溢出,也就不能产生复位信号。如果程序出现故障,不在定时周期内复位看门狗,就使得看门狗定时器溢出产生复位信号并重启系统。
5.    写一段简单程序,要求不定义第三个变量,将变量A和B的值互换。(只要求逻辑正确,不关心语言、语法错误。)
    答案: A = A + B;
B = A – B;
A = A – B;

6.    电子游戏中常有游戏参与者用枪描准屏幕中的目标射击的动作,请设计一种如何通过软、硬件配合判断屏幕中的目标是否被击中的方案。
答案:电子枪主要有由接收特定频率的光敏管和凸透镜构成。屏幕上的移动目标发射特定频率的光波。当枪管对准目标时,光敏管被触发。
7.    多任务系统中,可重入函数是指可以由多于一个任务共享的函数。不可重入函数不能由超过一个任务所共享。除非能确保函数的互斥(即各任务不会同时调用同一个函数)。问:为什么在编写可重入函数时要慎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答案: 在该函数未退出时,如果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也调用同一函数,则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可能会被破坏。
8.    在C语言中 "?" 运算符是一个三目运算符, 其一般形式是:
<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运算符的含义是:先求表达式1的值,如果为真,则求表达式2 的值并把它作为整个表达式的值;如果表达式1 的值为假, 则求表达式3 的值并把它作为整个表达式的值。
    按以上说明,把下面带有"?" 运算符的C语言语句改为if-then-else形式的语句。
int x, y;
              x=50;
              y=x>70?100:0;
  答案:
     if(x > 70 )  y = 100;
else      y = 0;
9.请用C语言(也可用其它语言)写一段返回a、b、c、e、f五个整数之和的函数。
答案:Long int GetSum( int a, int b, int c, int e, int f )
{
         long int sum = 0;
         sum = a + b + c + e + f;
         return  sum;
}
10.    请用C语言(也可用其它语言)写一段返回a、b、c、e、f五个整数中最小数的函数。
答案:
Int GetSmall(int a, int b, int c, int e, int f )
{
       int x = 0;
       x = a;
       if( x > b )   x = b;
if( x > c )   x = c;
if( x > e )   x = e;
if( x > f )   x = f;
return    x;
}
11. 请设计一个将DC100mV放大到DC2V 的电路。
     答案: 答案省略。

12. 在原理图中对电阻R的要求是选用0.1%精度的电阻,但库中只1%精度的电阻。有人建议在1%精度的电阻中筛选出一些达到0.1%精度的电阻代用,请问可以吗?为什么?
   答案: 不可以。因为温度系数,额定功率等其它参数都不相同。
13.为什么数字电视比模拟电视清楚?
      答:数字信号只有0、1两个电平,更容易采用硬件和软件的方法进行滤波。
14.请设计一个能实现C=A.B+A的逻辑电路。
      答案: 答案省略。
15. 请用二极管设计一个简单1.4V的限幅电路。
    答案: 答案省略。
16. 请在网上找到集成电路TL431的资料,并用它设计一个DC3.28V的基准电压源。
    答案: 答案省略。
17. 请在网上找到PIC16F877的资料,仔细阅读有关I/O数字信号输出部分。设计一个电路,如何用PIC16F877的一个I/O脚控制A、B两个发光二极管实现①A、B全亮,②A、B全熄,③A亮、B熄,④A熄、B亮四种状态?
    答案: 答案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