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高手帮我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2008-01-08):
1、小弟现在在学习C8051单片机,芯片是C8051cF310,用KEIL C51开发。现在很奇怪C程序编译后main()的地址分配从0x0003开始,书上说中断入口的地址从0x0003到0x00AB,这样就把中断向量地址占去了。需要怎么设置吗?
2、还有51工作寄存器的问题,资料说函数的参数、返回值、局部变量地址都会保存在工作寄存器组,还有函数跳转的时候也是把局部变量保存在工作寄存器组,而很多函数可以共用一个工作寄存器组,这样空间不够怎么办?
3、函数跳转的时候局部变量的保存一般会用软堆栈作入栈出栈,C8051是否用寄存器保存局部变量?
4、如果是从函数跳转到中断,因为不确定是从哪个函数跳转,怎么写局部变量的保存?

网友A:
你这与C8051没有关系

网友B:
你没有用到中断,当然可以把那段空间利用上了……

建议看几遍C51编译器手册……

网友C:
问题好专业啊

期待老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