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电路中天线前的电容电感具体有什么作

楼主(2008-01-08):
(无正文)

网友A:
同问

我知道这种电路在天线的设计中比较普遍,我看到好多天线的射频电路都是这样.
好像是L型匹配电路,具体原件的value要根据实际测量确定.
具体也不太清楚!
请同仁们指教!

网友B:
阻抗匹配

1,阻抗匹配
2,平衡--不平衡转换

可以用BALUN替代这部分电路

网友C:
阻抗匹配

建议不用研究直接用上面的电路--在这是什么电路都没搞清楚的时候要搞清楚每个元件什么用,呵呵,学上几年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