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工作寄存器有什么用?

楼主(2008-01-09):
C8051有四组工作寄存器,是做什么用啊?很多函数共用一组寄存器,如果空间不够怎么办?

网友A:
类似arm的usr模式svc模式irq模式fiq模式

类似arm的usr模式svc模式irq模式fiq模式,
psw.4 psw.3
 0     0    0区  r0-r7独立
 0     1    1区  r0-r7独立
 1     0    2区  r0-r7独立
 1     2    3区  r0-r7独立
上边的每个区都由相同的名字r0-r7寄存器引用,但数据空间却不同,所以各自独立,
要是空间不够,那俺也没办法咧,换arm吧,扩ram

网友B:
我都是从0x08开始用,因为RAM经常不够,

网友C:
这是51系列的一个很好的功能。

每组寄存器在物理上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一共有32个寄存器。上电后默认是第0组,但四组寄存器的功能、优点完全相同。r0-r7支持丰富的寻址方式,可以大大提高运行效率。
所以,如果你有四个程序段(或者说线程)要交叉运行,都想使用到效率很高的r0-r7,就可以让它们各占一组,只要切换区域就行了,而不必频繁地保护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