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Windows CE 的十大理由

楼主(2008-01-09):
Windows CE是什么?
  Windows CE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操作系统。它拥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特点,支持32位虚拟内存机制、按需分配内存和内存映射文件;他也是抢先式多任务并具有强大通信能力的Win32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微软专门为信息设备、移动应用、消费类电子产品、嵌入式应用等非PC领域而设计的。
理由一  支持广泛的网络通讯

因为不同的应用程序和设备在通讯方面的要求不同,所以Windows CE提供了支持广泛的硬件和通讯技术。
Windows CE支持网络通讯所用的各种硬件设备包括: 串行电缆; 红外传送器; 广播传送器; 局域网络; 调制解调器。
理由二  提供高水平的API
Windows CE也提供的API可以简化在一个应用程序中包含网络通过的过程。
两种高水平的API令网络通讯中的一些更普通的应用变得简单。
WinInet API支持HTTP 1.0和FTP Internet浏览协议。
它大大地简化了编写一个Internet客户应用程序的过程。WinInet也支持安全通讯。
有三种安全协议:Secure Sockets层(SSL)2.0版和3.0版,以及私有通讯技术(PCT)1.0版。
理由三  支持远程访问
Windows CE支持远程访问服务器(RAS)的客户,RAS是一个用于连接远程设备的多协议规则。Windows CE RAS客户支持实际上和标准的Windows工具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一次只支持一个点对点的连接。
理由四  支持多种处理器
Windows CE是一个可移植的操作系统,支持下列CPU:

见下图

理由五  通用开发工具
    Windows CE Embedded Toolkit for Visual C++;
    Windows CE Toolkit for Visual J++;
    Windows CE Toolkit for Visual Basic;
    其它第三方工具等
理由六  可再用资源
Windows CE支持COM的进程内函数、部件化的Java VM和Visual Basic脚本,并提供丰富的、经常在嵌入式应用中使用的部件化的软件,包括通信、数学or统计、图形or图像、数字信号处理、用户界面等。
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7万种Win32应用作为巨大的代码库,OEM厂商可以从中获得适当的技术许可,同时,软件开发商们可将其现有的资源快速移植到Windows CE平台上。
理由七   强稳定性
Windows CE一旦开始运行就不需要用户过多的干预,这就要负责系统管理的EOS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用户接口一般不提供操作命令,它通过系统的调用命令向用户程序提供服务。

理由八  优秀的线程响应
对高级别IST(中断服务线程)的响应时间上限的要求更加严格,在线程响应能力方面的改进,帮助开发人员掌握线程转换的具体时间,并通过增强的监控能力和对硬件的控制能力帮助他们创建新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理由九  支持嵌套中断
允许更高优先级别的中断首先得到响应,而不是等待低级别的ISR完成。这使得该操作系统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所要求的实时性。
理由十  开放源代码
微软发布了自己的新系统,还宣布向消费者和BSquare、Centrality、Micros Systems等嵌入式厂商完全开放CE 6.0的核心源代码,并提供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的免费拷贝,并使现有的Platform Builder集成开发环境(IDE)成为VS2005的一个插件。
100%源码开放的创举对于微软来说是个相当大的突破,这样的结果,带给开发伙伴的好处也远大于过去采用封闭模式的流程,通过获得Windows Embedded CE源代码的某些部分,比如:文件系统、设备驱动程序和其他核心组件,嵌入式开发者可以选择他们所需的源代码,然后编译并构建自己的代码和独特的操作系统,迅速将他们的设备推向市场。
总结
嵌入式软件技术已经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了。当前,我国的嵌入式软件研发人才需求缺口巨大。Windows CE .NET系统是微软提供的,兼容于.NET Framework的开发组件:.NET Compact Framework,可以让正在学习.NET或已拥有.NET程序开发技术的开发人员能迅速而顺利的在搭载装置上开发应用程序哟。

网友A:
理由在哪里?

网友B:
建议字体搞大点

别这么小
看的太费力了

网友C:

我喜欢WINCE

网友D:
第十个理由

WIN CE 开放源代码?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楼主:

这是刚推出的,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E:
呵呵,楼主有没有选择Linux的理由?

楼主:

呵呵,相比之下我还是比较看重win的。

楼主:

楼上的却是很贪心.....,可是物有所值呀,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收费与免费的都一样,那就没有可比性了。

网友F:
我用CE,不过感觉CE和其它系统各有特点...

网友G:
呵呵

1.MS的强大支持
2.图形界面做的好
3.支持的外设丰富
4.API函数库丰富,windows人员快速上手,是否是源代码无所谓了
5.开发工具与windows的相似,便于上手

网友G:
哈哈

理由一  支持广泛的网络通讯
    别忘记了Linux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别在linux面前吹这个

理由二  提供高水平的API
    不是高水平,用丰富这个词最恰当

理由三  支持远程访问
    别忘记了Linux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别在linux面前吹这个

理由四  支持多种处理器
    谁支持一种?

理由五  通用开发工具
    基本完全通用!

理由六  可再用资源
    就这个好,一个人买正版,N多人用D版,确实是可再生资源!

理由七   强稳定性
    马马虎虎吧!

理由八  优秀的线程响应
    Linux的也有自己的管理机制,各有千秋

理由十  开放源代码
100%源码开放的创举对于微软来说是个相当大的突破......
    就目前的CE6.0还没做到这点

杂不说说实时性呢~~~

网友H:
不是不想开放,是因为有些代码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网友I:
择Windows CE 的十大理由

Windows CE和Windows其它操作系统的主要不同在哪里?

网友J:
15搂有道理

如果开源了大家一看 都很面熟 就麻烦了!

网友K:
Linux跟WinCE各有优缺点

Linux是单体内核,即将图形、驱动及文件系统等功能全在操作系统内核中实现,运行在内核状态和同一地址空间,其优点是减少了进程间通信和状态切换的系统开销,获得较高的运行效率;缺点是内核比较庞大!

WinCE是微内核,即在内核中实现基本功能,而将图形系统、文件系统、设备驱动及通信等功能都放在内核之外,以系统服务的形式提供各种功能。其不足之处在于运行中用户状态和内核状态须频繁地切换,从而导致系统效率不如单体内核。

从以面介绍来说,很明显在实时性来说,Linux要优于WinCE,但Linux方面做驱动、文件系统等,如开发人员的水平不高,会严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其实Linux跟WinCE各有优缺点,Linux内核稳定、网络功能强大,网络资源多,而且还免费。但不足的地方就是网络上的免费资源大多是试用级,而不是产品级,N多BUG,以致让Linux背了黑锅!而操作不够人性化、要OEM厂商开放源码,这些是Linux跟WinCE竞争的劣势。

而WinCE的强处在于开发人员从Windows转过来很容易,开发工具集成、功能强大,而且界面美观(但其实里面也有不少BUG)。但要收费这点是所有用WinCE的公司的心病,而且WinCE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

从开源的角度来看,Linux是完全开源的!而WinCE目前还没做到完全开源!!

从开发的角度来看,Linux的开发难度较高。而WinCE的开发难度较低。

个人建议,如果有一个有实力而比较稳定的团体,开发一些长线产品,使用Linux会比较好。而实力差一些的公司,用WinCE会比较好。

本人从事过两年左右的Linux开发,从事过一年左右的WinCE开发。以上的观点是实践中得来的。有不同意见者请拍砖。

楼主:

WinCE是实时操作系统(若这样提出,许多人都说它并不是实时操作系统,无法达到毫秒级的实时,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在各网站都有详细介绍),而其它windows系统不是实时操作系统
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相信Windows远比Linux要丰富多了.

楼主(2008-02-27):
我最喜欢的一个特点!

UFD具有典型的可以移动的特点;UFD的内部通常没有可以移动的部件,这就意味着UFD不会遇到那么多硬件故障;可以完全支持可记录/可重写CD/DVD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