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几本 嵌入式入门 的书,谢!

楼主(2008-01-10):
请教:推荐几本 嵌入式入门 的书,谢!

网友A:
.

http://www.realview.com.cn/wen-class-book.asp?lx=big&anid=46

网友B: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呢

嵌入式是个大概念,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方面的选择,硬件的,软件的。。。

网友C:
我们用的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我们用的教材。
感觉不错,有系统的介绍,不过以硬件为主,以S3C44B0X为例。

网友D:
。。。

1.《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技术详解-基于ARM》 北京华清远见嵌入式培训中心审核 人们邮电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不少培训机构做教材,比较基础,并且比较全面。主要介绍常用的ARM芯片,从linux的启动,GDB调试,到文件系统等
2.如果要写linux应用程序有《嵌入式应用程序开发详解》 跟上面同一个出版社 主要讲解应用程序方面的
3.如果要写linux驱动:《ARM嵌入式linux系统构建yu与驱动开发范例》 周立功 等编写,北航出版
如果配合一同的试验书《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二)》那效果会更好。
这两本书如果是学nxp的ARM芯片,那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