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跑WINCE或UCLINUX需要什么样的ARM?

楼主(2008-01-11):
听说有MMU的ARM就能跑这类OS
请教下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

网友A:
uclinux不需要arm具有mmu

wince是要的。

楼主:
那具体都要具备些啥条件?

大内存?
还是其他?

网友B:
。。。

内存可大可小,根据你项目需要。当然至少要能放下你的内核和应用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