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还是2.4 (向下兼容吗)?

楼主(2008-01-17):
请有实际开发经验的工程师指引下。
现在嵌入式开发是学2.6还是2.4内核的LINUX?
2.6主机可以与2.4核的目标板兼容吗?也就是2.6是否向下兼容?
谢谢。

网友A:
都可以学

基本和硬件没关系,同样的硬件跑2.6和2.4都可以

关键2.6的内核、文件系统驱动等等,都有所不同,和2.4区别还是蛮大的,这部分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
当然具体的不同还是实际开发过程中才会有体会。

网友B:
。。。。。。

2.6主机可以与2.4核的目标板兼容?这是可以的。
因为就像ls说的,不同是的是内核的本身实现不同,而实现的目标一样,兼容问题应该是做2.6内核的人在开发之前就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