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嵌入式系统下移植openGL !!!!

楼主(2008-01-18):
哪位兄弟做过在嵌入式系统下移植openGL,或者有相关经验?

或者哪位兄弟知道有公司做相关研发的,请告知,谢谢啊

现在在做openGL,但cpu只有2D加速,怎么实现openGL的这些接口,
现在有很多困惑的地方。。。。
请大家不吝赐教!!

我的邮箱:goldenwang1979@yahoo.com.cn

网友A:
知道Qt么?

网友B:
OPGL

首先,你需要一个关于2D加速硬件的BSP包,没有就自己写 ,

然后需要写一个引擎,将BSP包的接口和OPGL的接口映射到一起,
就OK了, 简单的说就这样。

ARM9 200MHZ,应该可以很流畅,只要MCU带2D硬加速和DISPLAY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