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中的系统频率是以哪个为参考来说的?

楼主(2008-01-21):
是指cpu的工作频率还是 选用时钟的频率?

网友A:
时钟上升沿

数字电路里面,时钟频率是最高的,所以按时钟上升沿来判定;
时钟上升沿越短,所需要的带宽越高,需要按高速电路设计规范来做。

P.S. 只有时钟频率很高的情况下,才会用很快的上升沿,所以还是时钟频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