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的WINCE开发问答集。

wince中的如果我要开发一个bootloader,是用什么工具开发并编译的?

网友A:
wince一般是用eboot启动

eboot的代码在wince的开发包中会提供,编译用微软提供的Platform builder

楼主:
楼上

按照我现在的了解,EBOOT只是BOOTLOADER的一个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为BOOT LOADER提供DHCP、TFTP以及UDP服务。

楼主:
在创建了运行时OS映像和开发BOOTLOADER之间还需要做什么工作

我用的是WINCE5.0。当我创建了运行时OS印像后--成功,我尝试创建bootloader命令行构建环境,如下:
set _WINCEROOT=C:wince500
cd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misc
wince.bat
sysgen
当执行sysgen时,反馈:"ERROR: Project specific cesysgen.bat not found. Please create a cesysgen.bat in oakmisc"
按照正常情况,我们用PB定制一个WINCE映像后,在目录:%_WINCEROOT%PBWrokspaces创建的工程名wince500工程类型(如:emulator_x86)oakmisc中都会生成一个cesysgen.bat文件,但是我把这个文件拷到%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misc目录下,然后执行sysgen命令时,还是反馈以上错误信息。是不是在创建os映像和bootloader开发之间还需要做别的步骤?还是因为我用的是试用版wince的缘故,无法做bootloader的开发工作?

楼主:
好像看的人不多,是不会呢?还是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