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和数据放在同一个存储空间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器会把它们放在程序后面的存储空间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的编译器和链接器了!

这个要看具体的编译器和链接器了!
可以深入看一下编译器的说明。

网友C:
若是“裸奔”的话,可以由编译系统或自己来定,

否则就听操作系统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