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点阵显示问题

楼主(2008-01-31):
我自己做了个6个字的16*16LED点阵,行列动态扫,我用室内模块时,全亮和显示汉字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我换了室外点阵模块后,发现全亮时有几行基本不亮,或就有几个LED灯亮,显示汉字时也有的地方也会有闪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或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怎么答啊

 有现象,但也难看到本质啊。
 也许是亮度不够,如果不是红色之类的显示,一般在室外阳光下,基本上是看不到了的。调下亮度,也许只能好点点。

网友B:
亮度不够;电流不够;模块结构不同。

网友C:
有可能是传输距离太远线路干扰

网友D(2011-05-28):
希望能人指点一下啊?
我们设计的点阵显示屏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
这是因为不同的板子扫描方式不用,要看595是怎么级连的

网友F:
郁闷,2008年帖子现在还在回答...哈哈...
加个大点的电容...
看你也才96*16点,很小的么...
你595驱动的?限流电阻多大?
总线驱动用什么?244?还是其他...
提供信息太少...
估计是驱动不起来,不管是行还是列.
注意室外点阵电流比室内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