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流行uc/OS吗

楼主(2008-02-10):
最近发现书店里这方面的书很少了,在上海几家书城都找不到邵贝贝的书,而Linux的书却很多,不知是不是Linux是不是开始普及了。

网友A:
当然流行了!用途不同而已!

说起来uc/OS是功能有限,但是它短小精干啊!
就像32位的单片机取代不了8位机一样,linux取代不了uCOS.
书店嘛,跟着市场走了,什么最新什么好卖!
项目嘛,还有成本的考虑了!

网友B:
uc/OS除了邵贝贝的书基本上选择不多

没有太多变化的

网友C:
Re : )

内核的书除了原作者还能有谁写得好..

应用的话看下周航慈的一本书..

移植的话去官方找例子和网友们的讨论罗...

反正今年本菜鸟要搞这个.大家一起哈

网友D:
。。。。。。

 其实那大家都觉比较热的linux,搞一个项目要发很多人力物力,很多东西要自己组装,特别痛苦的是调试问题,GDB比较难受。所以很多只要是个大点公司能用wince,基本不考虑用linux.当然vxworks一般用在通讯行业,有点钱的公司才用的起,对于开发人员来说他的优势那就不用多说了。
 UC/OS的优势就是开发,调试方便。缺点就是不太复杂,很多开发人员容易学会,觉得没有意思。

网友C:
Re

学会容易,用好难阿.

linux可不能做小型系统.像都是片上资源的片子用不了..

楼主:
对谢各位的指点

对谢各位的指点哈,根据实际情况,我先学学UCOS吧。

网友E:
...

06年,看风河的linux调试系统,已经做得很厉害了。

db10,可以试试。

网友F:
从你的应用出发,而不是看流行什么

网友G:
用uc/OS,商用是有法律风险的。

还是搞个BSD授权来得妥当。
如果钱多发烧,可以考虑用VX系统,不过据说很贵,我也不知道多贵,应该是贵到了我所在的公司都不愿意买的地步~~

网友H:
db10的看法我不敢苟同,

VxWorks现今用的越来越多了,不像90年代,还属于对中国禁运的东西,
我没有仔细询问过价格,我想基本模块应该二三十万吧,
我感觉大多公司应该都能承受,只是很多公司没有购买软件的意识,
Tornado很容易上手,shell和debuger也用着很顺手,

linux来说,作为低端和gui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对os的性能要求比较高,可能就需要一些非常熟悉的人,人力成本也不菲,
还有,开源软件的商用很麻烦,没有人给你打保票,需要自己慢慢去测试,
motorola搞了这么多年linux手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是得不偿失,

win ce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

选择linux或VxWorks,我感觉还是要看具体场合,

至于ucos,我想在没有gui,没有tcp/ip的场合,还是可以用用的,
老师给学生讲讲课,也是可以用用的,
不过貌似计算机系很少搞ucos的,非计算机系学操作系统的更少,
所以,只有自学了,

网友B:
后学介绍的还是蛮到位的

关于Vxworks我咨询过windriver,大公司(比如freescale等半导体厂商,以及一些通信、军用、航空航天等用vx比较多些)几乎能够拿到所有源码,初始费用不清楚,每年交年费5万美金能够获得较好的技术支持。其他小公司看需要的内容,少则2、3万美金,多则百万RMB以上。Vxworks的好处是稳定和优越的实时性。

linux简单如网关、路由器,复杂如手机都可以用。掌握Linux大小项目都能拿得下来。Linux秉承的是“拿来主义”,没钱可以用开源的,有钱如motorola用的是motavista linux。2、30万的价格吧,现在也都流行license的方式了。

Wince用来做手持、带显示、工控以及继承Windows那一套东西的产品比较合适,适合传统的VC开发人员。现在MS也投入很多到wince,不是白投入的,肯定是好东西来的,用它的公司如果能够赚到钱,几万块钱入门,再交点版权费也好啦。

ucos在一些不是那么复杂的设备上用很合适,资源占用少,省时省力省成本,应用广泛、成熟。好学好用。这个买本书就能用,出产品后也是能赚到钱就交点,也没有人特别来查。

所以各个操作系统无所谓优劣,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I:
所有操作系统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用OS呢?就是要实现技术积累,系统复杂性和可靠性越来越高,开发难度越来越低,使得前期投资保值、增值。因此,我们希望得到的并不是什么流行的OS,而是FS、TCP/IP、GUI、USB等功能的实现。OS屏蔽了硬件平台差异,中间件屏蔽了OS差异,我们最后得到的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的增值软件平台。无论使用什么OS,无论使用那种芯片体系架构,最终的推导结果始终指向“增值平台”(即:利润增长点)。

网友J:
流行啊

我们刚学完,挺好的,用途不一样

网友G:
×&……%¥,网关和路由器还简单?

这些东西简单的话,那我们公司该炒掉多少兄弟呀

网友I:
sockit说的是用户端的简单网关和路由器,

    LS说的是局端核心路由器,用户数量和性能当然不一样了,核心路由器需要以线速同时处理几十万个用户连接,必须采用分布式处理,软件层次多,协议多,接口类型多,功能强大。而用户端的路由器只要完成简单功能即可。不过,用Linux或者FREEBSD实现个用户端软路由器也不错,毕竟,网络是Linux强项。但在大部分嵌入式开发里,个人感觉还是ecos类OS适用范围更广些。

楼主:
能引出那么多高手的讨论真是喜人啊。

网友K:
路过了

vxworks吞并psos,当有此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