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tftp下载ucLinux错误

楼主(2008-02-18):
大家好,我是个学习ucLinux的新手,通过网线下载操作系统映像文件到44b0开发板,按照开发板使用指南上的介绍,在DOS下敲入tftp -i 192.168.3.100 put FS44B0XI_BIOS.bin时DOS下提示“Error on server :”,然后下载就终止了,那位仁兄帮忙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防火墙,或者IP地址不正确,

楼主:

多谢!我试了,把防火墙都关了也不行,IP地址应该也没错,这两天我再网上找了一下,感觉好像是TFTP服务没起来,但是好像运行TFTP服务需要tftpd.exe文件,可这个文件好像只有安装了Server版的操作系统上才有,网上又下载不到。

网友B:
44b0开发板光盘上有

网友A:
在主机上tftp一下试试,就可以判断是不是tftp serve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