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大虾请进。。。。。。。。。。。。。。

楼主(2008-02-19):
目前手头上有个比较大的c51的源代码,编译后有2m多。
大致看了一下:分三层:
drv层;
api层;
ui层;

要把这个代码尽快分析清楚,请问从哪里入手啊?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A:
。。。。

个人感觉:
 当然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先ui层;api层;最后再drv层。不过不是那么绝对。

网友B:
re

1、先看下文档和手册,知道这个程序是做什么的;
2、自上而下,了解程序的结构;
3、自下而上,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看,然后联系成一个整体;

看代码的过程中,该做笔记、文档、流程图的不要含糊,可以给自己省很多工夫;

btw:推荐source 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