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EWF 创建一个XP Embedded (二)

楼主(2008-02-20):
在XP Embedded系统里加入了EWF功能,可以延长存储设备的使用寿命。对EWF保护的磁盘区的任何写入都会重新导向直至重叠。
以前我们讲述过如何通过 EWF 创建一个XP Embedded,这次我想继续说说EWF的配置选项的其他相关步骤。
一、将通过配置EWF 来保护磁盘分区
1)将镜像配置为从硬盘启动
可以按照如下步骤来配置运行时并从所需的分区启动:
a.在EWFImage > Settings > Target Device Settings 中点击show 按钮。
b.我们将为D盘部署运行时,因此需要编辑设备配置信息。

楼主:
..

2)配置 EWF,用以保护硬盘
  将EWF 配置为磁盘模式并设置覆盖的大小为256 MB:
a.依次点击Enhanced Write Filter>Settings。
b.将“Overlay Type” 设置为 Disk。
c.将“EWF partition size in Kbytes”更新为未格式化分区的大小,如在设置当中一般所使用的是256 MB * 1024。

楼主:
..

二、构建并部署运行时
1)使用Target Designer 构建运行时
a.点击“Configuration Menu > Check Dependencies”执行依赖性检查。
b.在执行完依赖性检查并解决所有依赖性相关错误后,点击 “Configuration Menu > Build Target Image”构建目标镜像。
c.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一个目标路径,在此实验中我们使用  “C:Windows Embedded ImagesEWFImage”。

楼主:
..

2)部署运行时
a.为了部署运行时,我们需要将“C:Windows Embedded ImagesEWFImage”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部署路径下,在此实验中我们使用卷f:
b.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在启动菜单中选择“Windows XP Embedded”。
c.First Boot Agent 将会设置操作系统,并通过重新启动以重置所设置的标记。此后计算机将会启动到Explorer shell 中。
在对运行时进行完复制操作以后,我们要在Boot.ini 文件中为XP Embedded 添加一个启动选项。 (此步骤只是出于完整性考虑,在演示计算机中此步骤已经完成)
 点击Start > Run, 然后输入“notepad c:oot.ini”;
 在operating systems 部分为XP embedded 添加一个启动选项,并将其设定为默认启动的操作系统 。

楼主:
..

三、使用EWF Manager (ewfmgr) 来对EWF 进行研究
1)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ewfmgr 命令,将会显示EWF 当前的状态。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有:
a.EWF 卷(Volume)信息;
b.被EWF 所保护的卷;
c.Hibernate Once Resume Multiple, (HORM) 的状态。
2)在被保护的卷中创建一些文件并重新启动系统:
a.md c: est1;
b.在重新启动以后你将发现新建的文件夹出现在c: 中,并且在磁盘模式下,EWF 会将所有对磁盘覆盖进行的写操作进行重定向。
将磁盘还原为初始状态,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ewfmgr c: -restore 命令。重新系统后会发现c: est1 已经消失。

楼主:
..

据上一贴的反映,这次我在继续说说EWF的配置选项的其他相关步骤,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如何确认C分区是否为受EWF保护的分区?

支持支持!!如何确认C分区是否为受EWF保护的分区?

楼主:
如何确认C分区是否为受EWF保护的分区?

在“命令提示符”界面中输入“Ewfmgr C:”。

网友B:
进入XP Embedded界面后,需要注意什么?

进入XP Embedded界面后,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进入XP Embedded界面后,需要注意什么?

进入XP Embedded界面后,需要确定EWF的状态,确认所有EWF Volume的配置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