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C/TCPIP

楼主(2008-02-20):
求助! 关于uC/TCPIP
我正在使用从micrium网站上下载的uC/TCPIP for ATMEL sam7x
的评估包,主要想用它完成一个远程TCPIP控制的功能。
单片机是Server,PC是Client,出现一些问题。
工作流程是PC不断地对单片机请求连接,连上后,单片机发数据,PC收数据,然后关闭连接。用的是TCP。
连接的频率大概是1秒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必须是单片机发的数据多于PC收的数据,否则就会周期性的出现连不上的情况,一般是7次连接成功后就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连不上,然后又可以连上。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不应该是uCOS 和 uC/TCPIP移植的问题,毕竟是micrium发布的,我只是加了几条程序而已阿。

网友A:
评估包的作用是演示功能,

当然不能用来做产品啦。不过你说的现象很奇怪,可能你用的内存不够大吧。不管怎样,TCP对数据流没有特殊限制,断开可能是由于内存不够用造成的。

我们的ecos平台连续反复连接accept,断开close,100次都不会有迟滞,断开后立即就能连接上,数据流大小不限,速度被优化,适应各种介质(铜线、光纤、无线、卫星)。我们测试过,我们的协议栈连续打开100个页面,反复打开关闭100次都不会迟滞。lwip就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几次断开后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连上,幸运的是,我们《ecos增值包》的完整功能的协议栈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大了一点。

文档详见:
TCP/IP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