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作过串口复用的兄弟吗

楼主(2008-02-26):
背景和我要实现的目的:

1:我的板子跑Linux-2.6.16
2:板子上有一个GPRS的Modem(已经支持了GSM 07.10 multiplexer协议)
3:Modem已经可以通过ppp拨号,并可传输数据

4:我要实现:在GPRS传输数据的时候也能收发短消息和接收/打电话。

有直到的兄弟请提示一下哪里有这样的驱动下载;偶听说Motorola有这样的代码,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A:
......

感觉是应用层的开发,而非驱动层的问题。

网友B:
。。。。

 这是可以实现的。是跟你写得应用程序有关。
 数传和短信方式,开始是不一样的。打电话得先拨号,然后进入打电话方式。电话结束,程序让moden挂电话。如果来短信,接着就收短信。

楼主:
网上介绍说有3种方式,如下

1:虚假终端
2:内核区间串口驱动方式
3:用户区间串口驱动方式

Motorola用的是 【2:内核区间串口驱动方式】,

不直到在哪里下载驱动

感谢 db10 的答复,你说的方式我用不了,因为支持了GSM 07.10 multiplexer协议的Modem是不必要非得挂电话才能收短信息哈。

网友C:
可能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事实上模块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不能进行短信 电话等工作
你要是能做成   专利我买

网友D:
需要两端都支持

Modem端需要支持27.010的协议。

PC端需要自己写一个驱动,这个驱动会将一个物理COM口虚拟出多个虚拟COM口(使用起来没有区别),这个虚拟的规范就是27.010。

MOTO确实有几款产品是支持的.
自己去GOOGLE一下:MOTO G24模块

楼主:
wishcom说的完全正确

现在有很多模块已经支持了 GSM 0710(Multiplexer Protocol),我现在用的就是 Moto的 G24;另外Siemens的MC75;  大唐的3G模块也支持了;而且版本都是27.010了

楼主:
不直到 wishcom 有没有Linux上的驱动,我在网上没有找到。

据说Moto是有开发的,下不到。wishcom要是有的话提醒一下,仍一个过来哈,谢谢

网友D(2008-04-06):
没有Linux下的驱动

我都是在ARM下做的,而且我们的27010是自己实现的,涉及公司机密。。。所以不能随便外传。。。抱歉

楼主:
已经搞定,最终还是来自网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