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用MPC860的吗?想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2-27):
在SIUMCR这个寄存器里,有个BSC域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文档,没理解.

有高手能给解释下吗?

做初始化需要配置,搞不清楚也不好下手!

非常感谢

网友A:
仔细看MPC860用户手册,

    12-18页,SIUMCR是“System Interface Unit Modu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系统接口单元模式配置寄存器)”的意思,BSC是“Byte Select Configuration(字节选择配置)”的意思。

    BSC比特决定内存控制器字节选择和选通以及PCMCIA接口选通是如何被配置的。内存控制器和PCMCIA接口的某些引脚是复用的。当BSC=0时,各自的引脚该怎么驱动就怎么驱动;当BSC=1时,注意:要么是内存控制器驱动它自己的引脚,要么是PCMCIA接口同时驱动~BS_A(0:3)和它自己的引脚,此时,内存控制器和PCMCIA接口不同时出现在引脚上,而且,PCMCIA接口还驱动了~BS_A(0:3)脚。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我没用PCMCIA,那么bsc=0是可以?

我文档看了,就是没搞清楚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它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bsc=0,这些信号就是由原有引脚驱动,PCMCIA不参与;
而bsc=1,这些信号也可以由PCMCIA驱动.

另外还有个问题:

对于WEx这几个写控制信号,每个是不是都可以拿出来单独使用?
要是这样的话,we0:d0~d7,we1:d8~d15,we2:d16~d23,we3:d24~d31,这样的规定还遵守吗?
比如,我有个16位的flash,那么想用we作为读写控制,是不是这四个任选一个都可以?还是说选we1?或者we0和we1的and?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