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LPC2210通过交换机跟电脑相连?

楼主(2008-02-27):
各位大侠帮忙啊!
我现在用的是周立功EasyArm2200,移植了uCOS和其提供的TCP/IP堆栈,我想让ARM成为一台服务器。

网友A:
用平行网线连接连接EASYARM和电脑到交换机

楼主:
谢了

原来是我用了一根坏的网线,现在已经可以连上了。

网友B:
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区有现成的web服务器

和CGI动态服务器bin演示程序,直接就可以把EASYARM2200改造成“托管主机”。

要实现WEB SERVER,你还要实现文件系统,比较复杂的说,如果你用ecos增值包,里面有源码,手把手教你做web server。ucos比较简单,zlgip不符和BSD插口规范,而且缺少适合各种介质的UNIX接口规范的FS以及Linux适配层和标准C库,所以,建议你用ecos方案,非常标准强大的方案。

另外还有U盘试用bin文件,可以把EASYARM2200改造成U盘---CF卡读卡器。

网友C:
呵呵,交换机一般不挑平行和交叉网线的。

现在一般的交换芯片的PHY部分,在自协商的时候,是能够自适应直连和交叉网线的,叫MDI/MDIX自适应。
所以,现在的市面上的交换机,都不挑这个,除非两边都把自协商关掉。03年之前的低端交换机(主要是二层交换机),才会认网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