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1602显示汉字

楼主(2008-02-29):
最近在看1602液晶,它的字库没有中文,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说用两个字节分别显示左半边和右半边。想试试。
我看了1602的数据手册,对于基本原理已经搞懂,只是在程序实现方面有些疑问,即它的字型码怎么编写。5*7的字符,那么每次它的数据是取DB7-DB0的低5位还是高5位??
比如我要实现自己编写的一个“中”,该怎么编写它的字符码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602不是字符型的吗

好象只能显示几个自定义的字符,显示汉字不方便,最多也只能几个,没有什么意义,还是要点阵液晶才行。。。

网友B:
5*7的字符,显示中文非常难看的

笔划多一点就肯定不行的
而且1602液晶只能支持8个自定义字符,也就是最多只能显示4个汉字

真要显示汉字的话应该用点阵屏,至于怎么用、怎么写程序自己去找书看!

楼主:
怎样编写自定义字符

我也看了12864的,它带了中文字库。
只是突然想用1602实现一下中文输出,呵呵

我只是想知道,在1602自定义字符,字符码是怎样编写的,就拿1602库中自己带的数字“0”来说吧。

12864中“0”的定义是:{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那么在1602中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去我的Blog看程序,很久以前写的代码了

void lcd16_writec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显示自定义字符 //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240/9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