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这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编程咋整啊?

楼主(2008-03-05):
笔记本没串口,要向板子写程序,买了根USB转串口的线。

烧51程序时,直接接在板子的9针串口没问题。但一块板子是用PS/2的,于是多接一根,USB-232  232-PS/2,烧写就失败了。

还有,用超级终端和一块ARM板通信时,返回的都是乱码,到网上查了查,据说USB转串口只能从计算机向板子发出数据,不能接收数据,晕。

大伙支个招吧,什么办法能像台式机的串口那样读和写?

网友A:
据说USB转串口只能从计算机向板子发出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假的!看看你的驱动!

楼主:
驱动

用的是winchiphead的芯片,驱动是USB-Serial CH340

驱动程序日期 2007-7-13
驱动程序版本 2.7.2007.7

楼主:
找到波特率设置不正确,但还是有问题

之前超级终端乱码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应该设为115200,设置后,对比用的台式机能正常进ARM的OS了,但用了USB转串口线的笔记本一开始正确,OS进入时又是乱码,估计是转换线的原因.

有没有好的USB转串口线推荐?或者别的USB转串口方案?

网友B:
总归不可靠

还是直接带串口的好

网友C:
usb转的有时候不大可靠,

先烧个bootloader,
以后烧写都用以太网。。。

网友D:
USB转串口还是很好使的……

没碰到过什么问题呢。

网友E:
"一开始正确,OS进入时又是乱码"

"一开始"是指什么?是Bootloader运行的时候吧?
看看OS里的串口设置是不是和bootloader一致

楼主:
ls推荐个牌子?

楼上您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我花了38块,估计是个便宜货.....

楼主:
不错的主意~不过那台没网口

usb转的有时候不大可靠,

先烧个bootloader,
以后烧写都用以太网。。。

嗯,ARM的可以以太网下载,不过我要接手一个成型的板,上面没网口的....

楼主:
OS那块是学习板,设置好的....

引用 网友E:
嵌入式系统 ←返回版面

8楼: "一开始正确,OS进入时又是乱码"

"一开始"是指什么?是Bootloader运行的时候吧?
看看OS里的串口设置是不是和bootloader一致

嗯....应该是的.
但在对照的台式机串口上,能启动成功的.
笔记本用了相同的配置,只是串口是虚拟的,是跟转接线,就不成了.

网友F:
ch341的usb转232非常可靠。

自己做的,很容易。可以到沁恒去申请样片。
比pl2303的稳定得多。

楼主:
力特的有人用过么?

力特的USB2.0转串口转接头用人用过么?
网上听说很多这个牌子的

网友G:
usb串口波特率不要设定超过9600

usb串口波特率不要设定超过9600

网友H:
用PCMDIA卡转串口

网友I:
用PCMDIA卡转串口

刚买了一个PCMDIA卡转串口卡,100多元,挺好用的.
而用USB转串口的一般不能够用在编程方面,只能够用于一些对反应速度没有要求的串口通讯方面

网友J:
力特的usb转串口应该是最好的了

我们给客户配套的就是这种,也是测试了几种选定的。

网友K:
有可能那个东西不是标准TTL电平

标准的是-12V为1,+12V为0。很多U口转的,譬如假冒的BF810,1是-5V,0是+5V。这样的东西跑9600还行,115200就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