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编码转换的大侠吗,请教

楼主(2008-03-11):
(无正文)

网友A:
。。

libiconv库很好交叉编译的。
我怀疑你目标板上的app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在宿主上,用iconv程序把txt转成你所需要的。
*.so,你想放哪都行,只要把环境变量设好,添个路径就行。

楼主: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用的就是你的方法

1:必须要库,我将其放置在/lib目录下
2:也需要iconv程序,用它将GBK编码的txt文件转换称Unicode的txt文件
3:直接读取Unicode的txt文件即可

谢谢了哈

网友B(2011-07-06):
你想得太复杂了。
直接用notebook 打开那个含中文的txt文件,另存为unicode编码格式的txt文件。
然后当普通文件读取,再将数据按unicode编码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