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制Windows XP Embedded (二)

楼主(2008-03-12):
上一次我们讲了PC工作站的配置,接着我们需要运行硬件分析程序来分析当前机器的硬件配置情况了。MS为我们提供了目标分析器——Target Analyzer。这个工具可以探测目标设备的硬件情况,分析其所含的内容及成分,以确保设计的“运行时间映像”适合自己所选定的硬件。

一、Target Analyzer工具分类:
Target Analyzer工具有两个版本,用来分析硬件配置,可在安装目录下的 Utilities 目录下找到这两个exe:
1、TA.EXE:TA.EXE是一个16 位DOS下的运行文件,适合分析在因目标硬件规格太低而无法执行 Windows 2000或XP的状况。换而言之,TA.EXE仅能针对PCI及BIOS已侦测到的硬件设备作分析与搜集。
2、TAP.EXE: TAP.EXE是一个 32位保护模式下的运行文件,适合在Windows XP或Windows 2000等32位系统上执行。它可侦测到的硬件远比TA.EXE多,包括USB,PCMCI,ACPI等等。

二、执行语句:
1、TA.EXE /Q /B /O
    /Q :能够减少冗长的资料输出
    /O :从Target Analyzer工具指定输出的搜集结果名,如果没有名称被指定,预设输出名称为Devices.pmq
    /B :能知道BIOS ACPI不支持什么,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0 SP2 等那些硬件检测有问题
2、TAP.EXE /Q /R /O
    /Q :能够减少冗长的资料输出
    /O :从Target Analyzer工具指定输出的搜集结果名,如果没有名称被指定,预设输出名称为Devices.pmq
    /R :TAP的限制(Restricted模式搜索);TAP 在此模式下搜索过程中用CurrentControlSet来判断硬件,这个参数只供TAP.EXE使用
说明:先进入“C:Program FilesWindows EmbeddedUtilities”目录,运行*.exe,生成Devices.pmq。其中,Devices.pmq中包含的是开发工作站的硬件信息。

三、保存硬件平台信息:
1、将Devices.pmq文件做成XPE组件。这样可以为以后开发完整的操作系统做准备,还可以反复调用呢;
2、运行组件设计器(Component Designer):
      请从“项目”菜单中选择“添加组件”。即会出现“添加新项”对话框。默认情况下选定“组件类”项。单击“确定”向项目添加一个新组件,然后将生成的Devices.pmq文件导入,大约需要10分钟左右。
      完成后,打开“组件设计器”会显示一个名字为‘Devices.sld’的组件,将其改名为‘Demo Platform Component’
      在“组件设计器”目录结构中,选择Devices,将组件的Name属性由‘Devices’改为‘Demo Platform Component’
      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另存为”,在“C:XPE_DemoDemoPlatform.SLD”中,此SLD文件包含了前面开发的Demo Platform Component组件。

小结
操作系统与硬件紧密相关,只用充分地了解和支持硬件,才能让操作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由于计算机的硬件比较复杂,普通开发者很难充分地理解熟悉,因此,微软提供了一个硬件分析工具来帮助开发者分析硬件。
这样我们完成了第二部分,硬件配置情况,其余的内容会在下面的**陆续给同志们呈现。

网友A:
漫游用户的轮廓文件是什么东东?

漫游用户的轮廓文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很好,很详细

很有用.
这个WINDOWS XP EMBEDDED跟WINCE有区别?希望有关于WIN CE的,想学学

网友C:
漫游用户的轮廓文件是什么东东?

主要是用于脱机文件夹来改进漫游用户的访问用的,可以方便协同工作。属于一种管理工具。

网友C:
Windows XP Embedded 的不同

Windows XP Embedded 可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选件,这些选件是 Windows XP 完整版中所没有的。EWF和HORM都可简化Windows 管理任务。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支持!!!

非常感谢LS给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