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VxWorks下写磁盘文件慢?

楼主(2008-03-16):
本人最近使用VxWorks5.5 for Pentium记录数据,数据写入IDE硬盘中,
但发现写入文件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大概只有0.2MB/S,
比IDE硬盘实际应有的写入能力差太多,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

另外:WINDOWS下有SmartDrv.exe这样的提高磁盘操作速度的程序,
请问VxWorks下有吗?如果有的话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A:
re

很明显,IDE接口驱动有问题或者文件系统驱动有问题

网友B:
ll

在vxWorks应该不存在这样的exe吧,至少在嵌入式中没有。
如果你能看到所有的代码,可以自己编写测试代码进行调试,在硬盘驱动之上进行raw data(不通过文件系统)的读写,如果没问题的话在文件系统之上再写一个测试代码看看速度怎么样,如果还是没问题,就是应用层代码有了问题。
因为我想如果你都是用的风河提供的模块,不至于底层驱动和文件系统出现这么大的bug,很大可能是应用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