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Windows CE程序 (一)

楼主(2008-03-19):
Windows CE是微软公司嵌入式移动计算平台的基础,它是一个开放的、可升级的32位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基于掌上型电脑类的电子设备操作系统。下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Windows CE的编程。

自定义静态文本框的字体和风格:
为了获取静态文本框的合适字体,必需在CpageTab 类中触发WindowProc 事件,而只要发送 WM_CTLCOLORSTATIC 消息就可以更换静态文本框中的当前字体和字体的颜色了。

WM_CTLCOLORSTATIC 把hDC 和hWnd 传送到静态文本框,在函数中的这些变量如上述文字所示。
大家可以看到,使用了一个静态变量来生成字体,然后重载这一指针变量就可以更改这些字体。如果你不想改变字体,即不要重载PropertyPages 中的WindowProc 事件,代码的其他部分都会正常运行。

Unicode(统一的字符编码标准):
在本文中所有的代码中,应该注意到TEXT 都是在圆括号内出现的,这是因为Windows CE 采用Unicode 标准来编写代码。Unicode 要本质上是采用每字符16 位而不是每字符8 位的方式。程序中可以采用L””,来替代TEXT(“”),这一方法显得更加方便,这也是采用了Unicode 标准的字符串的原因。

总结:
一个Windows CE 结构应用程序可以访问和保存变量到注册表。
程序的代码很少,却十分牢固,高效,并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楼主:

沙发自己坐!!

网友A:
用掌上电脑的用户是不是不需要自己安装Windows CE?

用掌上电脑的用户是不是不需要自己安装Windows CE?

网友B:
安装用于特定平台的SDK哪里下载啊?

安装用于特定平台的SDK哪里下载啊?

楼主:
用掌上电脑的用户是不是不需要自己安装Windows CE?

对,因为这些设备在它们的ROM中事先写入了Windows CE的某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