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Windows CE程序 (二)

楼主(2008-03-26):
自Windows CE出台2年以后,微软就推出一套增加了很多额外特性的带Ex 扩展的函数,这一变化大大增强了Windows CE 数据库的功能。
程序员可以利用ADOCE 来存储数据,这一过程也采用了Pocket Access 或 SQL Server 2000 来实现。ADO 和ADOCE 通常有相同的记录连接。

建立数据库:
建立一个数据库的卷:
BOOL CeMountDBVol( PCEGUID pceguid, LPWSTR lpszDBVol, DWORD dwFlags);

如果一个打开的卷已经存在,接着就可以建立一个数据库:
CEOID CeCreateDatabaseEx(PCEGUID pceguid, CEDBASEINFO * lpCEDBInfo )

相关链接:http://www.farsight.com.cn/FarsightBBS/UploadFile/2008-3/20083261401041605.jpg

楼主:

CeCreateDatabaseEx提供了以上功能。建立的数据库的卷叫CEDB.clb。
该卷存放于文件系统中,并带有一个缺省的扩展名CLB。

打开数据库:
HANDLE CeOpenDatabaseEx( PCEGUID pceguid, PCEOID poid, LPWSTR lpszName,
                            CEPROPID propid, DWORD dwFlags,
                                 CENOTIFYREQUEST *pRequest hwndNotify );

打开数据库后,定位在数据库的开头顺序读取:
CEOID CeSeekDatabase( HANDLE hDatabase, DWORD dwSeekType,
                             DWORD dwValue, LPDWORD lpdwIndex );

增加一条记录到数据库:
CEOID CeWriteRecordProps( HANDLE hDbase, CEOID oidRecord,
                           WORD cPropID, CEPROPVAL * rgPropVal );

数据库读取:
CEOID CeReadRecordPropsEx ( HANDLE hDbase, DWORD dwFlags,
                              LPWORD lpcPropID, CEPROPID * rgPropID,
                              LPBYTE * lplpBuffer, LPDWORD lpcbBuffer,
                              HANDLE hHeap );

关闭数据库:
BOOL CeUnmountDBVol ( PCEGUID pceguid );

清除数据库:
    从 开始 菜单,单击 程序 → 文件资源管理器 并浏览,找到想要清除的数据库文件的目录。
    单击数据库文件,出现一个提示菜单。
    单击 删除 按钮。
    单击 是 按钮,确认删除此文件。
注:如果打算删除数据库,该数据库不能在运行状态。 删除数据库之后,再删除事务日志文件。如果数据库从未启动过,则没有创建事务日志。

小结:
现在,你已经可以编写一个简单的Windows CE 数据库程序咯,快去试试看吧。

楼主:
..

再次分享给大家!

网友A:
CeReadRecordPropsEx函数是用来干什么的?

CeReadRecordPropsEx函数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CeReadRecordPropsEx函数是用来干什么的?

CeReadRecordPropsEx 函数会把数据读到计算机的内存,加快访问速度。

网友A:
非常感谢LZ的回答

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