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宏是怎么算的,望大侠们看下

楼主(2008-03-29):
#define FIELD_START(field)              (0 ? field)
#define FIELD_INIT(reg, field, value)   FIELD_DENORMALIZE(reg ## _ ## field,
                                                          reg ## _ ## field ## _ ## value)

这个是怎么回事reg ## _ ## field??

网友A:
《ecos增值包》里有详细答案

网友B:
##是连接符的意思

找本Ansi C标准看一下就知道了,不过PC-Lint标准不推荐这么写,国际C语言混乱代码大赛的参赛代码倒是经常这么写。
源码里面这么写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楼主:
嗯,明白了

网友C:
宏替换,貌似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