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1000base-tx的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08-03-30):
哪家公司有产品?
网上好像只有1000base-t的,要么就是光纤解决方案。
是不是目前根本就没有6类线双向千兆的片子啊。。
急。。

楼主:
只查到cisco之类的厂家有产品解决方案

芯片方案没见到

网友A:
5类铜线上就可以跑千兆的吧,

好象换个接口就可以支持不同介质,铜线、双纤双向,单纤双向等。
这个打电话找代理问,他们会介绍很多系列产品,甚至有竞争对手的对比产品,只要你会问,就能得到大量信息。

网友B:
为啥一定要这个呢,超5类不是很好么

BoradCom的,Visette的,Marvall的,都很不错。
VSC7326里面内建12个GMAC,上行是SPI4,下行12个RGMII,配VSC8234或者Marvell的PHY,很好使。
如果想带交换口,可以考虑Marvall的交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