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ucos节拍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书上说时钟节拍一般为每秒10-100次为好,节拍过快会造成系统负荷加重。但是在许多仪表中,LED数码管需要动态扫描激励,简易的矩阵键盘也需要考动态扫描来识别按键是否被人按下。这样,100Hz的节拍显然偏低了,可能还是1000HZ的节拍比较合适,但系统的任务切换负荷是否会太高呢?

网友A:
2个时钟不能分开吗?

楼主:

像LED数码管多数是点亮1ms,然后换下一个,如果时钟节拍大于1ms,就不好完成这样的任务。

网友B:
不适合直接用UCOS扫描LED

可以直接用中断

网友C:
系统开销大是相对的

如果你的CPU够快,1mS也没有关系啊。我AVR裸奔的MainLoop一般都是1mS。

楼主:
看来是可以用中断的方法

不过,中断服务之后系统有可能产生任务切换,还是相当于提高了时钟的节拍吧。

网友D:
切换太频繁,无形中降低了CPU效率,

网友E:
中断

用中断。在中断程序里不要调用enterirq这类的系统函数,这样中断不会产生线程切换

网友F:
用定时中断扫描即可。不是什么都可以上os的。

楼主:
谢谢各位

看起来让中断时不发生任务切换是个办法。

网友G:
huifu

  可以用中断的方式来识别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