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Flash时,数据已读出,但地址线波形不变的怪问题~!

楼主(2008-04-01):
最近在调试MPC8280的一块板子。boot烧进Flash以后,无法正常启动。用示波器观察Flash的CE*、OE*、D0~D7的数据线,地址线A0。在片选及输出允许的情况下,D0~D7的数据可以读出来,而地址线却一直保持低电平不变。经测量,地址线A0并未与地短路。待数据全部读完以后,就可以观察到地址线的变化情况了。而在读数据期间就看不到地址线的变化情况。

想向大家请教,数据都已经读出来了,而A0地址波形却不变,这是怎么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系统一直不能启动,超级郁闷。。。

网友A:
很简单啊

你的总线宽度多少啊?如果是16或者32位,那么最低一位自然是0了

楼主:
怎么会是正常的呢?

地址线是32位的,简单举例:地址低四位为0000,下一时刻为0001,再下一时刻为0002,那测量最低位地址A0,波形应该是变的才对啊?不应该一直操持低电平。

问题是示波器显示在读数据期间,A0波形不变化,而在数据读完以后,波形却有变化了,这是为什么呢?

注:由于连接的原因,我这里的A0指的是我使用的最低位地址线,并不是芯片实际的那个A0管脚。

楼主:
100h处数据读不出来,郁闷

自己顶顶。。。今天早间发现,100h处片选信号和读使能信号都正常,但是flash的数据却读不出来,难怪不能启动。可是为什么100h处的数据读不出来呢?难道是boot程序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