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打包与解包

楼主(2008-04-06):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到过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清晰的概念,就要看源程序,岂不是越看越晕吗?

楼主:
程序

协议将主要数据分割成一定格式的数据,并增加一些额外的信息(用于纠错),这个过程叫打包;在接收端协议去掉这些额外信息,只留下初始信息,这个过程叫解包。

这是我找到概念。
想通过程序来理解理解啊~~

网友B:
这个描述也太抽象了,基本等于什么都没说,初学者很难体

如果你是处于这个层次上,拿一个程序给你看你会更晕的,还是找一个具体的通信协议研究一下为好,如USB协议、802.11的协议等,也可以找一本介绍OSI协议的书看。

楼主:
协议...

我不是专门要搞通信。那具体一点吧。

在单片机串口通信中,要接收一个数据包,比如:

AA 05 00 00 00 AF

我是不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6个字节就可以?

然后单片机接收后到接收缓存区读取,要对每个字节做判断的话,是不是要读

一个数据就和准确数据比较一下?然后做出相应的动作?可不可以全部读取完

后再分别做比较?

返回数据包给PC机表示正确,可以用返回1来表示吗?

网友A:
自己定义的,怎么定义都可以……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大概明白了
呵呵

网友C(2017-01-13):
打包,就是把货物(想要传输的数据)装到包装盒(组装成特定格式的协议包);
反之,解包,就是将货物从包装盒中取出(去掉协议数据,得到想要传输的数据);

比如想要传输 00 01 02 03
协议格式为 SOH | LEN | DATA | CS | EXT
那么,打包就是 00 01 02 03 => SOH 04 00 01 02 03 CS EXT
解包就是 SOH 04 00 01 02 03 CS EXT => 00 01 02 03